向各位高手请教硬盘绿块问题

楼主(2007-11-13):
我刚买了半个月的新硬盘,平时从来不用BT之类的软件,为了测试硬盘质量我用MHDD扫描了多次,前几次都没什么问题,可后几次偶尔会出现1个绿块,特别是有一个位置大部分次数是10ms,甚至3ms,但有两次却显示绿块
我一共测了大概15次左右(分好几天,不是连续测),有4次(不是连续)出现1个绿块的情况,请问哪位高手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软件问题还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忘记说了我的硬盘是WD1600AAJS的

网友:
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天天测,天天有不同。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

网友:
出现问题的地方都是在扫描的前10%以内

网友:
请问张老师,像我这样某点偶尔出现绿块,说明这一点有问题吗?不是说新买的硬盘不应出现绿块吗?

网友:
还有请问扫描中出现什么情况才说明硬盘真的有衰败迹象

网友:
:L :L 别测了。...

网友:
一两个绿块就别管了,等到出了几十个再处理也不迟,有几个绿块并不代表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