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硬盘开SF到第二个0038卡死

楼主(2007-11-13):
一个4D080H4硬盘,开始因为流程被改,写OE模块后开SF到第二个0038处卡死,应该怎么修?

网友:
象这个问题在文修论坛上有过这样的的讨论,

网友:
1、磁头问题
2、固件问题
3、流程不对
4、还没想到……

网友:
已解决,砍掉了4头后OK

多谢楼上的,到文修的论坛又知道了不少东东

网友:
4D 的盘。一般开一篇SF都可以搞定.
你开之前。为什么不用ISA做下写测试呢。!!

网友:
还有就是4D 的跟 OE模块流程。应该关系不大。
  4D的盘开SF一般都是用自己的。
直接启动.挂电就行..第二天收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