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楼主(2007-11-13):
高手们   我刚刚修到一 块硕泰克  型号我忘拉是845PE的拿来是开不了机她说她在家发现电池发热  我哦看发现跳线那里没有电压 电池有电  我还以为是中间有什么问题一 查发现电池的电压是被拉底的发现在线路中间有一 个电容是短的我取拉还是短的我把电池的直接拉过去结果还是被拉低了我就不知道是哪里出什么问题老我就接他说是桥出拉问题
  在跳线那里是不短路的哈
我想问一 下象这样的不的桥有问题

网友:
我看老 电是通过一个电阻在到一 个二极管在通过哦个电阻到跳线没有发现有一 个
三极管它是到第一 个电阻就降到0.6V左右  我还以为是那个坏来是个102的电阻换老还是一 样我就把那个电阻断老把跳线那边也断老  直接拉过去来是一样的我就不知道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