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V主板故障

楼主(2007-11-13):
该主板能点亮,能正常进系统,但在开起机后一直语音报错,听不太清楚,好像是"PUT IN FILE ... ..."后面的听起来有点像中文的"贵宾卡"这种音,请问各位大侠是否遇到过这种问题,刷BIOS没用,故障依旧,不知有什么高招可以解决,请赐教!

网友:
又长见识了,第一次听说有语音报错功能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