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硬盘扫描问题

楼主(2007-11-13):
请问用MHDD扫描硬盘如果偶尔某块出现绿块,假设扫描10次出现2,3次的话,怎么判断硬盘有没有异常?这种偶尔出现的情况是什么原因?买了半个月的新硬盘出现这种情况正常吗?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你是说全盘扫个10次,会有两三次出现色块啊?MHDD这个测试软件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比较少的,你用的DOS版还是WINDOWS版?你的是啥牌子的盘啊?如果排除接触不好的原因后还是这种情况,就很可能你买的盘有问题哦。

网友:
扫描10次。两三次红率?
那其他的7 8 次都正常?
 怀疑跟你的MHDD版本有问题。
 下个MHDD46版的。扫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