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145D主板故障(已解决)

楼主(2007-11-13):
故障现象为:
开机点不亮,诊断卡跑码为:E1A0,并伴有“嘀嘀嘀”三短声(循环),请问各位大虾该如何修?

网友:
内存没过.
看看内存供电什么的吧.

网友:
华擎P4145D主板,我经手维修过一部分,很多都是电容坏掉,在AGP插槽下面的那3个电容。你注意观察一下。 也有的连夹在中间的稳压块也坏掉。

网友:
怀疑还是显卡及其供电问题。

网友:
查一下内存和白桥供电.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的话.  使劲按北桥.   不行就刷BLOS    换IO

网友:
把4500M去掉,然后直连15678脚

网友:
拆掉了,成功点亮了,谢谢老师!
我还想问一下,不用4500会有影响么?如果换的话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来代替?
还有就是现在AGP槽下面的那个15N03H管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