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核心电压过高的问题

楼主(2007-11-13):
我最近给我兄弟配个机器前几天他和我说他的机器老死机 后来他告诉我 他的塞扬CPU温度是53C 电压居然是3.3V正常么?

网友:
他告诉你的正确吗?核心电压不用3.3V CPU就归天了。

网友:
我用WINDOS优化大师检测的确是3.3V 是赛扬2.0 会不会是主板出问题了?温度到达了53 56度啊

网友:
这里都是用硬件来测试的,真有3.3V就不会死机了,而是直接OVER

网友:
c2核心电压为2V。3.3V不烧是奇迹,看跳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的核心供电3.3V?不要说机子死机,你上多少个CPU就有多少个归天.你相信软件还是相信万用表?还是老老实实万用表测一下.CPU的温度高换一个好的散热器就OK了嘛

网友:
这么高的电压,有多少烧多少. 死机?

网友:
赛扬2.0的CPU不可能为3.3V的电压,否则CPU早烧了.建议你用万用表测一下CPU的核心电压到底是多少.

网友:
用表测一下吧,准确。

网友:
尽信书不如无书,软件不准。

网友:
你兄弟的U真好,耐压超强,有极大的超频潜力挖

网友:
电压后边3.3V 后边还有个2.9V 我给CPU上边上了点硅脂温度降低到了45C但的确还是3.3V 后边是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