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把好板修“坏”了?技嘉8IR533

楼主(2007-11-13):
客户主板因内存插反烧了,自检不过内存我检查内存主供电不正常,换了一场管上去正常了,自检能过内存。事后因为我洗松香时,顺便把板子正反面都清洗了下。而后上电开机,不能开机了。我摸了南桥发烫,立即断电(手放在南桥上,几秒钟就烫手了,只有断电之)。而后试了几次,均是这样的。难道清洗时出了问题?就这些?请问大师们这是怎么回事?板子型号是技嘉8IR533

后续:南桥已挂了,谢谢大家。

网友:
不开机光插电源,南桥发烫,95%南桥挂了!是不是把微小导电物质(细小的焊锡)弄南桥底下了?

网友:
南桥确实已经挂了,意外啊,我有次也是一开机就把一好板子的南桥给挂了,我恨南桥

网友:
也许你换的内存供电管又烧了.也许你洗板时用了不干净的洗板水,引起南桥短路.

网友:
好象是南桥短路了。

网友:
啊……只有赔客户了啊,楼上的大师都说南桥挂了,呜呜……。谢谢大师的回复!

网友:
节哀,也许是南桥供电管有问题导致的。。。安慰一下自己吧

网友:
在清洗之前,我试了几次都能开机正常自检,过CPU,过内存的,我以为我已搞定这块主板,OK了。可是就因为多事去清洗,这下了好了,洗出问题了。赔客户吧,再次感谢楼上所有的大师真知灼见。

网友:
就当在成长的过程中付点学费吧

网友:
比较笨的问你一下,用什么洗的主板,洗的什么部位(全部洗吗?)洗后立即加电的吗?
如果是全部洗后立即加电,那么应该是南桥挂了

网友:
呵呵,我一般不洗,不是自己的板子不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工业纯洒精(清洗剂那种);全部洗了的(板子太张了)后面都洗了的;放了一会儿(就几分钟吧,没有吹干)就加电,不能开机。我一摸SB烫手,立即断电,可是也没有好果子吃啊。

网友:
工业纯洒精纯度不高,含一定的水分,洗后一定要用吹风机吹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