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源到底怎么回来

楼主(2007-11-13):
各位:我有一个方正的品牌机子是的电源是电容烧了,是2200uf的,但是我换了3个新的上去都还是不行一开就电爆浆,电容的电压也是一样的?
怎么回事
 求求

网友:
1。电容焊反;
2。电源输出过高,有其他故障。

网友:
先查找原机电容被烧的原因。

网友:
原来的耐压是多少?你后来换上去的又是多少?正负极是否插反?

网友A:
1、查整流二极管或整流桥是否被击穿,如果不会量桥有一个较笨的方法是在未装大电容前,割断大电容之后的电路板,不要给后级供电,用直流档量电压是否是直流220V左右。
2、如果正常就要看看你装的电容极性对了没有,标有“---”的一端要接负极,电容的正负极千万不要弄错了。在不要给后级供电时测量第一个电容的正极和第二个电容的负极有差不多300V的电压。
3、电源电压过高,以前我有一次错接了380V电源,把新换上去的电容给炸飞了,在论坛里发表时很多人讥笑的。

网友:
太厉害了,电源要好好学习了哦

网友:
找原机电容被烧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查整流二极管或整流桥是否被击穿,如果不会量桥有一个较笨的方法是在未装大电容前,割断大电容之后的电路板,不要给后级供电,用直流档量电压是否是直流220V左右。
2、如果正常就要看看你装的电容极性对了没 ...

你有见过300V直流的有用2200uF电容滤波的开关电源?
楼主所说故障要么是电容极性装反,
要么就是开关电源取样及控制部分损坏引起过压炸电容,
还有就是电容爆浆后得把电路板彻底清洗后才能更换元件试机!

网友(2008-02-11):
维修电源就是最怕它会炸,我都有好多次一接上220V后就炸.大家要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