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指示灯亮,无图像

楼主(2007-11-13):
型号是康柏的V1100
开机有很轻的高压声,电源指示灯常亮,画面没有一点显示。
请问一般是什么问题!
显示器

网友:
查行管了没有?

网友:
指示灯亮只代表你打开了电源,里面各测试点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有高压就说明行管基本正常。

网友:
你试试检查G1电压,看是不是电压过负,如果是,就可能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