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电源输出电压跳动怎么修?

楼主(2007-11-13):
IC是5L0380R,启动电压10-12跳动,次级输出电压11V左右跳动.带负载跳动更严重.IC启动电容,光藕,TL431,次级滤波电容已更换.电压还是跳动,怎么回事?
电源

网友:
是不是电源和高压板是一体的电源板啊,如果是把给高压板供电的一路给彻底断开试一下,看看电压还跳不

网友:
先接假负载看下电源是不是稳定,如不稳定,查稳压控制回路和过流保护反馈。

网友:
如果电压跳变,一般是次级有短路(高压板可能性最大),还有就是采样电路的元件有稳定性不好或损坏。

网友:
可能是电源板上的滤波电容漏电

网友A:
请问菲克斯和各位,楼上的各位: 12V与5V的假负载应该分别用什么来作较好呢?

网友:
电源IC的供电电容换个试试。还有看看开关管的S级电阻是不是阻值变大了。

网友:
你是不是把输出整流管肖特基的用普通管或快恢复管代替了啊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电源板问题。楼主搞好说一下啊。呵呵。

网友:
看来斑竹的“打击力度”是大了啊,贵宾的也给禁止了,这样好,对提高坛子的技术质量无疑是个大动作。

网友:
我修一台明基15的液晶也是电压波动,IC是3842的,同样更换光耦,TL431无效,大费周章啊。后来竟是3842的8脚外围两4148漏电,此机不同于一般CTR的3842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