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了一个显示器775FD-E

楼主(2007-11-13):
今天接了一个显示器775FD-E,现象是有开机声,电源指示灯正常,屏幕上一片黑暗,亮度对比度调节失灵。是什么原因 呀

网友:
发现G1和G2无电压呀

网友:
那就查G1和G2的电压是由哪儿提供的呀。

网友:
G2是由高压包呀,G1不清楚

网友:
查二次供电和显象管灯丝电压

网友:
灯丝有电压,也亮,就是没有G1和G2电压,我把G2的红色供电线从视放片上取下了,还是没 有电压呀

网友:
发现G1和G2无电压不知道查哪里?行工作了吗?

网友:
查行场扫描块的供电是否正常,看行震荡起没有。在看二次电源。

网友:
把G2的线卸掉在测电压有没有啊,没有的换包吧,有的G2边上有个电容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