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楼主(2007-11-13):
刚接修了一台CEC22纯屏显示器.的显示器.刚开始的时候是指示灯亮下就不亮了。修好后.是后面一个电租坏了.发现亮度不能调.在有就是在关机的时候有亮点。我现在把加速的电压降了一点.关机没有了亮点。现在的问题是主机重起的时候有亮点.还有就是光删不正常.也是在重起的时候出现.现在不知道是那的问题了.请大家说说

网友:
说的不是太清楚,应该是NEC1250或者是NEC 1350+之类的机型如果是12V到行激励的供电限流电阻烧坏,就不用再深入研究了,这是一个设计上的缺陷,显示器在无信号或者是转换分辨率的时候已经设计好的行激励供电控制电路没有正常起作用,换了电阻后还会有类似故障,我以前的做法是从CPU引入一个受信号控制的脚,设计一个简单的三极管电路切断行激励的供电可以缓解一下类似故障,真正的故障原因没有找到

网友:
关机亮点你应该查G1电路相关元件,调低G2电压肯定显示不正常

网友:
关机亮点应该是消亮点电容坏了。一般是2.2、3.3、4.7的电容。你注意检测下。

网友:
我刚才查了有个250V的电容坏了。换了还是不成

网友:
250v是耐压,你看容值了没有?找到消亮点电容没有?

网友:
当然是没有找到的了
要是找到的话我就修好了

网友:
修好了.把后尾板外面的罩子给去掉就好了。我也没有查到是那的问题.
   现在就剩下电脑启动的时候光栅不正常了.

网友:
怎么个不正常法?如果是启动的一瞬间有不同步光栅闪亮那可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