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是不是有联系到桥的点??

楼主(2007-11-13):
请大虾帮忙,我遇到一个华硕的775板子。无CPU供电VCORE。最后发现LM324的芯片控制。要是把324的最后一个脚悬空,CPU就可以工作。次脚输出到MOS管,MOS管控制1.8转1.5伏的。
无CPU供电

网友:
我检查过傍边的电容电感,是OK 的。

网友:
检查324的供电电压,如果正常,再进行代换.

网友:
检查117的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多谢。117 供电正常。324供电12伏正常。怎么办??

网友:
我也已经更换了2个324

网友:
324供电12伏正常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用324控制VCORE好象没这个说法把...324在板上起保护和调节电压用的..当然它如果出问题会引起板子保护,因而没有VCORE.如果324出问题.应该是查它控制的管子..和它起保护和调压的相关电路,如果供电12v正常就是看它从那取得样,它的控制回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楼主把哪个脚断开就可以工作啊!
把自己跑出来的线路画出来一起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