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自动关机!

楼主(2007-11-13):
东芝老本子,机器摔了一下,能过检测,进98开机画面,3~5秒自动关机,是硬件的问题吗?
还没有动手,先分析故障的原因和地方!
请教各位高手会诊!
          ——————————————————我很菜,但我很勤奋!

网友:
重新做过系统吗?试试

网友:
硬件上有问题了哦!~~~

网友(2007-12-24):
先作个系统再试下好何:因为98爱坏这机的问题不是没有可能:不行再修硬件.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温度过高!

网友:
一台联想旭日125机器用电池能点亮机.用适配器不加电,经检测:保护隔离也没问题,但就是电源IC就是不工作。因为主3v 5v 是先出来待机用的.经测1632 22脚高有高电位,21脚也输出5V23脚也有高电位28脚了有5V但就7脚没电压,经分析1632与3v 5v高低端管与周围元件都无用。就是7脚无电压,之后测7脚与电源管理芯片EnE相连。但是换了大片也不行:后来就仔细找故障:那就找大片的供电3V,后发现ENE片供电低到1.8V左右。后来找这条线通那.通到393比较器上去了.看比较器供电主电压19V正常,但就输出有问题。之后就换393也不行。后来想肯定393周围电路有问了。最后找到比较高器5脚电压低,最后就给他旁的滤波小电容换了,这下电压输出就ok.随后加电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