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通病 HT17E12-200屏坏 求修办法

楼主(2007-11-13):
(图片)

网友:
如真的是屏的问题的话,那么修复率就极低了。LZ可以加焊屏驱动试一试

网友:
屏IC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
IC型号是TFP7433PZP 换过了一样 我这里有11台这样的故障

:'(

网友:
是京东方HT17E12-200型号的屏.可否代修 共9台

兰州13088776607  廖先生

网友:
查一下屏PWM 供电电路,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几个月前也见过一块这样的屏,故障跟楼主的一样,换了主控也是不行,期待有修屏高手路过

网友:
我有11台屏幕上的软排线接触不良能代修吗?

兰州13088776607

网友(2008-01-02):
顶!!有人遇到过这种现像吗?期待有修屏高手路过!!!!!!!!!

网友:
是屏的模块有问题,可以修好。有需要请联系。

网友:
屏PWM指的是什么?
修屏的设备几W能买到的

网友:
最好楼主看看有什么地方虚焊了,接触不良也会造成这样的现象的,不行就换I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