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问题

楼主(2007-11-13):
一杂牌拓嘉845板,未修过,能开机,到XP滚动条过后就自动重启,排除其他硬件故障,显卡、内存、CPU、网卡都换过,问题依旧,各高手讨论一下,BIOS故障的可能性有多大?

网友:
BIOS可能不大,电源和CPU可能性挺大的.

网友:
把板洗洗,,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查下电源和主板的供电部分。

网友:
排除系统问题,换个电源,再查散热问题

网友:
安全模式进去过吗,电源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能进入安全模式吗/能进入就是系统的问题吧

网友:
电源也换过,系统是无盘的XP(网吧用的锐起无盘系统),其他同配置同配件的都无问题,唯独那台有问题,

网友:
BIOS一般不会引起该故障,查看一下CPU风扇是否很慢,或者散热器跟CPU没接触好也会出现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