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使用问题!(急急急)

楼主(2007-11-13):
我是刚开始使用rst软件的,对使用还不是很了解哦。希望大家帮我看看测试结果。
我的是1g的内存
              address  random access memory
1-128m       34 6789abcde   4  234    7  abcde  4
128-256m     ----------------------------------------------------
256-384m    ----------------------------------------------------
384-512m   ----------------------------------------------------
512-640m     ----------------------------------------------------
640-768m    ----------------------------------------------------
768-896m  ----------------------------------------------------
896-1024m  ----------------------------------------------------

就是1-128m上面有数字 其他的都没有
测试到 address line的时候显示红色   测试到jump的时候就过不去了 好像是死机  假如我把jump去掉不让测试 其他的都能过去 显示绿色
就 address line  和 jump 好像有问题 显示红色

症状就上面这些。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希望高手能解答

网友:
内存有颗粒坏了,你的是DD1还是DDR2的内存?

网友:
ddr2 的 金士顿

ddr2 的 金士顿

网友:
具体能知道是哪里坏了么?

网友:
没有人知道那里出问题了么???

网友:
JUMP本身就是一个时间比较长的过程,

网友:
恩  我等了5分钟都没有过去。 而且jump一直是红色

网友:
自己看

自己看

网友:
rst有朋友说过,但一直没有试过,找一个要试试了

网友:
DD2用的是什么仪器测的,我们用的只可以测DDR1

网友:
RST好象不可以测试DDR2的呢
不过就是知道了也不好弄

网友:
rst能不能测试ddr2呢。有人知道么??

rst能不能测试ddr2呢。有人知道么??

网友(2007-12-24):
RST可以测全糸列的内存!!!!!

路过

网友:
RST不可以测量ddr2,要用RSTpro.

网友:
RST pro很贵,并且还带卡,还不太好买到

网友:
RST可以测试DDRII,
比较严重的坏片还是可以测试到的,
前提是要能够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