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器黑屏或花屏,硬盘狂转……

楼主(2007-11-14):
救命啊,我得电脑前几天主板电池没电了,开机有提示,我按F1进系统,当时琢磨着电池没电无非就是系统时间不对,后来机器开始出现故障,有时候(1到N小时不定)忽然就会显示器黑屏(或花屏),硬盘狂转,按键盘没反应,并且,按关机键强制关机后,键盘指示灯依然亮着,如果按下机箱的复位键,开机后WIN小旗的四种颜色都正常,但开机系统检测硬盘(非法关机),显示器从中往下会出现花屏现象(文字看不清楚、乱七八糟的)。
一开始觉得COMS电池没电对机器不会造成不良影响,考虑是显示卡散热问题,我刚换的显示卡的风扇,怕是散热效果不理想,于是去弄了个纯铜5500转的“小鱼儿”(南桥散热风扇,我们这里没有高档显卡风扇,淘宝又怕拿来装不了)装上,手放上去显卡的高温彻底消失,可故障依然。
逼不得已,本人更换了COMS电池,故障减轻,但依然会过几小时完蛋一次(但感觉确实好多了)。
各位大哥,会不会是当初我的BIOS由于COMS没电造成什么影响了?
救命啊,是不是需要我重新刷一下BIOS啊,谁能帮我解决一下啊!
干维修工作的兄弟帮忙看下,诸位应该有类似机器的维修经验吧?汗,帮忙帮忙,谢谢谢谢!
[
]
维修经验
显卡

网友:
哭。。。
刚才,就刚才,机器忽然自动彻底关机了,小键盘等亮着按却无反应,机器开关按下不开机,后来把插板电源切断,又打开,再开机,机器才开始运行。。。。
啥故障啊。。。

网友:
你把显卡拔下来用橡皮搽下金手指 看看

网友:
哭,擦了!
2天前刚刚擦过……好像不是显示卡的故障吧?!

网友:
那你再换个电源试试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一种典型的内存故障,建议清洁内存插槽;更换内存位置和更换内存

网友:
好处理 打开机箱 把能拔的都拔了 擦干净主板上的灰也要清干净 再插起来 看看好了没? 不行的话换内存和显卡试试 肯定究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