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 主板报警一长两短 公版7600gt的显卡

楼主(2007-11-14):
事情是这样的 我在淘宝买了块二手显卡 7600gt没多久花屏了  于是发了回去换块卡 但是换回来的卡根本点不亮 奸商也不管我了只好自己修理了
机器主板是双敏的570sli
显卡应该是公版的7600gt

现在无法开机 主板报警一长两短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怎么修理啊

网友:
把你的机器描述清楚,这样的帖子貌似灌水!
到底是被骗还是你自己缺乏知识目前无法做出判断。

网友: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太气愤了 所以没有说清楚
我是学计算机的不会犯低级错误的

金手指擦过了 也反复插拔过了

商家不管我 我只好到这里求助了

网友:
我们大学的计算机学院里老师懂硬件的没几个,学生当然也是这样,并非学计算机就懂硬件。
我在计算机系也带过不少课的,不是没有了解。
这快主板的大体情况,可以看这里
http://diy.ccw.com.cn/promot/htm2007/20070829_309214.shtml
这个显卡的资料!http://www.it.com.cn/f/diy/067/20/298815.htm
买二手的显卡应该和买彩票差不多,显卡维修成功率很低,维修以后能长期使用的很少,看来你真缺乏这些知识!所以,即使能修好也不能保证能用多久,也许3天,也许一个星期,也许一个月。。。

你这样的 显卡属于高热,高耗电配件!

网友:
我不明白版主的意思 发介绍的两个链接干嘛? 我已经知道显卡坏了 所以到这里来求助的
总不能坏了就扔了吧 总得试试 才行 其实我的意思是想找个专业维修的帮助我修理

网友:
那两个链接就是让你了解下产品的,如果你连你自己的显卡都不了解的话,如何帮助你来维修啊?

网友:
我知道了解主板和显卡  问题就是出在显卡上了 因为事情太复杂我也没有必要在这里说
我就是想咨询下 能否自己修 不行的话就找人修

网友:
照你那样的描述一般来说是显卡BIOS没读取到,也就是显卡报错.用如果电脑懂点的话去找张4位诊断卡看看是会跳到什么如果是252A100%是BOIS   552A停会跳可能性也比较大.(个人维修的一点小经验)

网友:
其实我就是被骗了 我发现这张卡是返修卡 风扇拆下来GPU上面 还少了个电容
版的背面有些地方已经修理过

网友:
这里有没有大连的会维修的朋友
我想找大连的给维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