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17寸显示器

楼主(2007-11-14):
机子是因为220V短路烧掉的,小弟刚学修显示器只能查出保险丝烧掉了,现在换了不通电,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那还是不要动手维修了,找人修吧

网友:
只会换保险?建议你要么好好学,要么把机器送别人那里修----没有起码的检测,你在这里是学不到维修的。

网友:
只会换保险?建议你要么好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