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150B

楼主(2007-11-14):
昨日修好一台PHILIPS的15寸液晶,故障原因很简单,只换了一个小IC就行了:
上门维护的时候,客户说我来之前,家里搞清洁,搬动过电脑桌,显示器的信号线曾经卸下来过(她们强调是在拔掉电源插板后操作的),装回去后就黑屏了。我看了看,主机开着的,显示器有“请检查信号连接”字样。客户说刚开不久,而且开机音乐都有。我想想应该不是显卡(有些主板在没有检测到显卡的情况下也能开机的),就是显示器信号输入的问题。于是与客户交代好后,卸下显示器,带回检测。开盖发现信号输入部分有个双列八脚的小IC,型号是LV14,看来是个普通的门电路(难道是信号输入端的”保险IC“?)。换下来后,开机一切正常了。(可惜忘了拍个图了~)
      看来,这次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静电引起的,显示器信号的”热插拔“看来也是有风险的啊!

网友:
LV14是数字电路,是用来对HV进行波形整形的。

网友:
八脚?七脚吧          .

网友:
原来是这样,版主再说细点说说此IC的作用吧

网友:
你是怎么查到那个IC的呢,能说下方法吗?

网友:
IC有什么作用啊?
能说说吗?
谢谢

网友:
很直接的思路:既然屏幕有显示(“请检查信号输入”),就明显是信号输入的问题了(废话),信号线更换过是没有问题,信号线到CPU之间就是隔了个LV14,它是不问题还有哪个?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