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CE OE 波形

楼主(2007-11-14):
各位好!
     本人用示波器 測了BIOS  腳的22腳 CE   同24腳  OE  片選波形, 請大家指點下是否正確!

网友:
示波器不错,没有USB功能吗?直接把波形抓上来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無USB功能啊!請問此波形是正確的片選波形嗎?小弟是初學者

网友:
这只是直流电的交流成分 波形 只能说明你的示波器灵敏度高  片选波形是一闪而过的 拍照都来不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多謝元老指點。
那請問元老可以把片選波形用筆描述一下嗎?小弟非常感謝!

网友:
开机瞬间 扫描线上下跳跃一次  尔后就保持一条直线 仅此而已 用肉眼可以观察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多谢元老!  今晚试了下,那应该是在上面的波形过了后的波形吧!TH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