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915P Duo 跑FF代码请教

楼主(2007-11-14):
主板是GA-8I915P Duo REV2.1可以开机,诊断卡代码FF,上假负载测量阻值(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PWRGOOD:177     VTTPWRGOOD:580      CPUCLK+:72    CPUCLK-:72     GTLREF:138      CPURESET:132   VCCP:490     VTT:51     通电测量电压PWRGOOD:1.17V     VTTPWRGOOD:1.16V      CPUCLK+:0.42V    CPUCLK-:0.40V     GTLREF:0.73V      CPURESET:1,17V   VCCP:0.86V     VTT:1.17V   开机诊断卡上面的复位灯闪了一下熄灭,BIOS灯不闪。测试PCI槽A15脚3.3V。碰触复位开关,电压在3.3V------3.2V--------3.3V跳变,诊断卡上面的复位灯同步闪烁。A14脚电压3.3V,B16脚电压1.65V稳定。碰触复位开关时,CPURESET电压1.17V----1.15V-----1.17V。请教下一步该怎么检修?谢谢。

网友:
刷个BIOS,不行再测CPU  PCI  PCE-E   的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