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问题

楼主(2007-11-14):
今天修了一块板子845D的主板,是接口电路的事.就是插上PS/2鼠标和键盘,鼠标乱动.也不能移动.键盘没有什么反应.插USB鼠标就没事.我换了一个I/O还是老样子.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
在论坛中有很关于PS/2维修的,自己好好看,好好研究

网友:
看看数据和时钟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先刷下BIOS,还是不行的话,很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修之前别先急着换什么上级管理芯片
    对照一块好的主板   量电源   输入输出的  阻值   是否正常
         逐一排除故障
                还有  边上的电容   排容  取下试试
       呵呵

网友:
我有次换了个边上的电解电容就好了

网友:
把PS/2 旁边的贴片电容给去掉看看   试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