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行电流?

楼主(2007-11-14):
用什么方法测行电流最简单呀!我是新手,很菜
方法

网友:
用电流表啊,这都不会!大小不同的显示器都不同,17的~0.5-0.7

网友:
这个我知道,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可以串到行管的c极里面去,不至于要割线路板吧!

网友:
在升压或降压管后串接一个1欧左右的小电阻根据电阻的压降算电流也是不错的选择,安全高效,有时候割电路板即快又准,看你怎么选择

网友:
楼主,测行电流不可选择把电流表串到行管的C极的方法,因为这而有脉冲信号测来的不准确,一般在行的供电上测,我是把包压包的供电脚的锡吸空(让供电脚与电路板断开),然后把电流表串上去(电流表的正极接供电脚的电路板,负极接高压包的引脚),测好后把高压包的脚焊好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