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9915用么管代替.

楼主(2007-11-14):
请教大虾,9915用么管代替.应该是内存供电块.先谢谢了!!

网友:
可以用9T15代,不是内存供电的

网友:
这些管子最容易烧坏了..
我试过了,用9T15也行,用9T18也行的..

网友:
哦谢谢拉 捏是么供电呀
哦谢谢拉 捏是么供电呀

网友:
我用3055可以吗?
我用3055可以吗?

网友:
对,3054或3055也可以的..
是华硕主板吧???

网友:
恩 果然是高手啊 就是华硕
恩 果然是高手啊 就是华硕 能告诉我是么供电吗?谢谢

网友:
是供给北桥的电压,如果那个管子短路的话,那就是北桥挂了..
[
]

网友:
啊 现在换了3055亮会就断电了 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以下图是在这论坛找的,你可以查找下论坛有关华硕的资料,里面会有更详细的讲解.

网友:
或许你块板不是管子本身坏了,而是北桥短路引起的.如何判断问题在哪,就要用万用表测量了.

网友:
哦 感谢各位大虾!!
哦 感谢各位大虾!!

网友:
就凭那几个数字就能判断是品牌啊……太神奇了

网友:
各位大侠好,我今天也遇到这样一块板,华硕的,9915H两个管坏了,请问直接将两个管的头部用一根线直接相连可以吗,对主板有什么影响吗?直接连起来主板还可以用,我测了一下可以装上系统.不知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总感觉到心里毛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