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之 放电要彻底

楼主(2007-11-14):
接一双敏693主板,不跑码,测各关键电压都正常,无明显发热芯片,断电对CMOS跳线放电,并短接电池座正负极,5分钟后测量电压低于0.05V,上电故障不变,判断BIOS数据坏,但网上找不到此板子的数据,只好报废处理,几天后拿来此板想看看有没有新发现,上电竟然完全正常,估计是电池没装回去已经彻底清空CMOS了,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
放几天好的板子例子好几个,具体原因不明。

网友:
出现过这种问题,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和修DVD之类的机器一样主板上都有复位功能,由于一些不只名的原因导致复位不成功,通常调整CMOS跳线或取下电池将正负极短接1-2分钟即可.但也有一些例外,如主板受潮或变形也可能导致复位不成功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不是放电不彻底所致,我因为是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行,这种情况下,你的主板用不了多久还会出现故障的.我看电容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楼上的误解了,这块板子从外观看比很多865板都新,绝不是不稳定的故障,我已修板几年,电容坏应该知道的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不是放电不彻底所致,我因为是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行,这种情况下,你的主板用不了多久还会出现故障的.我看电容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这块板子现在一切正常,已经使用几天了,谢谢大家

网友:
修的越多,遇见的故障也就越怪!!总结经验还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