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E维修

楼主(2007-11-14):
MT6E的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是遇到过很多,
就是一个盘,不认
1,加载LDR,6E的盘,对效验和的要求很高,所以最好是找到一样的.实在是找不到,
找一个接近的吧.
2,加完后,显示成功,但是,型号却还是没有认出(这种情况是不是很多啊)这时,大家不
要急,不要加LDR,乱写固件.要是这样的话,这个盘就完了.
3,出现这种情况后,进标准模式,会出现两种情况一:CYL为-1,HEAD为8)(二:CYL为-1,HEAD正常)
CYL为-1,写ROM,HEAD为8是没有读出1F模块,写1F.
4,退出(不要断电)进AT模式,看看,硬盘肯定认出来了,然后进相应的模块(N40P)正常了,
读出它的固件结构.如果没有坏的,就备份一下.剩下的就不要我说了吧.
5,如果有错的话,再进开始的那个,先做SA写测试,(SA写测试不能返0的话,不要写模块)
要是不能返0的话,先写39号模块,不行的话,再写03,04,05模块.返0后,就可以写了,当然是坏那个
写那个,不要乱写,模块组一般不要乱写.写完了,复位四大模块,重生一下.
退出.跳回正常模式.用MHDD扫扫,OK了.

网友:
"要是不能返0的话,先写39号模块,不行的话,再写03,04,05模块.返0后,就可以写了,当然是坏那个"

我到没有试过

网友:
感谢楼主得经验。。在有机会碰到6e的盘去试一下。。6e的盘不好弄。。。

网友(2007-12-18):
为了下载更多资料,努力学习中,发贴支持.

亡灵漫步 -4 每个回贴都一样,纯骗分

网友:
好文,又学了一招,有经验的朋友多指教几招啊

网友(2008-02-12):
很不错的经验,又学习到了以招,谢谢了。

网友:
今天就修一个6E的盘.修了好长时间.郁闷死...

    楼主说得有道理..一会儿再去试试.感谢!

网友:
6e的盘只有几种LDR,只要你找到这几种LDR那么大多数的硬盘都可以用。能进C区的盘尽量进C区,就算你能在A区修好也未必就是很好,特别是6E的盘大都是色块很多都要做SF,除非你的盘只有少数坏道以外,最好都做SF,进C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把固件区坏道自动加表,对于固件区坏道的盘有特效比自己手动加固件区坏道强多了,而现在很多02-03年的6E盘确实都会有固件区坏道所以在A区很难修好,在不确定的情况直接进C区维修,既快有好。

网友:
做个方法修复叉有用,但是用MHDD修红绿块没有多大用处
修了,装一两次系统又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果然是高手, 新手还要多多研究才能体会阿

网友:
感谢楼主得经验。6e的盘不好弄,l老是有红绿

网友:
手头有两个6E的盘, A区SF完,两天又有坏道了,是不是固件有问题?
好是固件区有坏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