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能分区

楼主(2007-11-14):
一块MT硬盘,(非台式机)不管用什么软件分区,格式化,好像成功了,但重启又是原来的系统,把硬盘拆下挂到其它的机子上也不行,咋回事?

网友:
两种可能两种前途:
1。有还原精灵或固件坏,想办法解除或修好就能好;
2。写通道或磁头坏,算了吧!

网友:
绝对同意老张。。。。。。。。

网友:
(非台式机)错了,不好意思,是(非品牌机),原系统能正常进桌面,但很多程序连属性都打不开,里面也没有还原精灵之类的东东,就差没低格了

网友:
你就低格一次试试看~~~~慢是慢点总要试试吧!!!!!!也许会过~~~~我以前碰到过不能格式化的硬盘~~~但也不像你的这个麻烦阿~~~ 头痛

网友:
现在就是请问行场同步怎么测呢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 MHDD的 ERASE搞定 擦一点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