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时钟工作原理

楼主(2007-11-14):
主板维修精华主板时钟工作原理 给大家介绍一下主板时钟电路工作原理,这个一定要记住对你以后修主板大有帮助的. 时钟电路工作原理:3.5电源经过二极管和电感进入分频器后,分频器开始工作,和晶体一起产生振荡,在晶体的两脚均可以看到波形。晶体的两脚之间的阻值在450---700欧之间。在它的两脚各有1V左右的电压,由分频器提供。晶体两脚常生的频率总和是14.318M。总频(OSC)在分频器出来后送到PCI槽的B16脚和ISA的B30脚。这两脚叫OSC测试脚。也有的还送到南桥,目的是使南桥的频率更加稳定。在总频OSC线上还电容。总频线的对地阻值在450---700欧之间,总频时钟波形幅度一定要大于2V电平。如果开机数码卡上的OSC灯不亮,先查晶体两脚的电压和波形;有电压有波形,在总频线路正常的情况下,为分频器坏;无电压无波形,在分频器电源正常情况下,为分频器坏;有电压无波形,为晶体坏。 没有总频,南、北桥、CPU、CACHE、I/O、内存上就没有频率。有了总频,也不一定有频率。总频一定正常,可以说明晶体和分频器基本上正常,主要是晶体的振荡电路已经完全正常,反之就不正常。当总频产生后,分频器开始分频,R2将分频器分过来的频率送到南桥,在南桥处理过后送到PCI槽B8和ISA的B20脚,这两脚叫系统测试脚,这个测试脚可以反映主板上所有的时钟是否正常。系统时钟的波形幅度一定要大于1.5V,这两脚的阻值在450---700欧之间,由南桥提供。 在主板上RESET和CLK者是南桥处理的,在总频正常下,如果RESET和CLK都没有,在南桥电源正常情况下,为南桥坏。主板不开机,RESET不正常,先查总频。在主板上,时钟线比AD线要粗一些,并带有弯曲

网友:
sdkhjaskhdkajshd

sdahdskjahsdhkajshd

夜雨十三天 -30 骗分帖

网友:
楼主的资料说真的很老了  现在你还能找到ISA来吗

网友:
修理的关键技术就是关键点测试。这个测试有两个基准:业余基准就是万用表。因此不管什么地方,来个直流电位多少才算正常才好。专业基准是示波器。关键点的波形是怎样才算正常。有这两个基准参照的资料才算好资料(有用的资料)。再有就是与基准有关的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