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3.3v变成2v了

楼主(2007-11-14):
主板pci a14角 变成2v   不触发 这个要查什么呀

网友:
1117  或者其他场管  把5-3的那个看看有没有3vsb输出  没有看看他坏了不 没坏继续查上级电路

网友:
我把agp的供电 吹下来了 他还是2v

网友:
。。。跟那个没关系  你看看1117或者是个场管他是从5vsb转过来的

网友:
线路我也不大明白,学习一下,看看老师们怎么说

网友:
谢谢楼上的了 5vsb的测试点在哪 可以说下吗 1117 我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网友:
顺着1117往上找  具体的我记不住

网友:
1117有三个角  一个通过两下 两容到sb  一个通过电阻到 io 一个通过小件到角发点

网友:
我一直就找到5vsb在哪测试

网友:
sb电压偏低,应该是1117坏,再看看输入电压正常不正常。请高手指点对不对。

网友A:
没有思路,盲目乱拆,只能把好的板修坏,建议去新手区学学再修.首先测1117(第三脚是输入端,2脚是输出)的输入端是否有5VSB,如果没有5VSB,就得检查ATX电源的紫线到1117的线路是否通.

网友:
5vsb直接在1117的输入端测,或者直接测紫5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思路,盲目乱拆,只能把好的板修坏,建议去新手区学学再修.首先测1117(第三脚是输入端,2脚是输出)的输入端是否有5VSB,如果没有5VSB,就得检查ATX电源的紫线到1117的线路是否通.

                        说得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