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 6580无法开机?

楼主(2007-11-14):
我的V星 MS 6580无法开机,电源好,请指教!

网友:
晕?你这让人家怎么回答你的问题阿?新手区看一下再来问~~~~排除法你不会用吗???多试几种然后知道那里问题别人才会帮你解决.........哎 头疼

网友:
这里好像不是板卡级维修耶,建义你把内存条拨出来清结干净再按回去看看````

网友:
o(∩_∩)o...哈哈 大表哥现在修MSI的板也是经验大大的啊~
跟老杨混的有成果啊~

网友:
4楼的说得对吧,经常好像会坏3。3V哪个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表哥我不修板了!
专注开发维修工具,
除了厂家一线的维修人员,我们能修的板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多的IC我们没有备料,越来越多的测试点我们不了解,越来越多的技术我们不掌握!
想透彻的维修K8或915以上的 ...

表哥不要打击我哈  小弟我才刚刚参加革命队伍哈。

网友:
我也只是刚刚报道的啊,不要打击我们这样的豆芽啊

网友:
楼上的问题没有说明白,最好到新手区那里多看看贴字哦

网友:
可否说的明白点啊                  ?

网友:
有地

有些问题要想一下,实在不行了再问,不要碰到一个就问,不思考,什么时候才可以学好

网友:
我都换过了,    还  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