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00ED显示器上1024X768中间大两边压缩!(已修复)

楼主(2007-11-14):
长城1700ED显示器上1024X768中间大两边压缩!上800X600正常,刚开始此显示器高压包上有裂痕打火,换了高压包后出现此现象,高压包肯定是没问题的,查行宽管,校正电路没有发现问题.如何查?

经检查发现S校正电容(400V/0.22)外观上有点鼓起,经测量已无容量.换后正常.此电容标示为C326.

网友:
我觉得问题还是出在高压包上面,你再细测试一下

网友:
我用了另外一个新的高压包换上还是一样的,

网友:
CPU控制校正管的G极,一般中间有连电阻的,你试改电阻的阻值试试,建义你先关联一个1K电阻.

网友:
在那个模式下出的问题.直接检查那个模式的相关校正电路.包括校正管.校正电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