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4):
一块杂牌775主板,开机诊断卡代码显C1,主板上自带的扬声器长鸣,装上内存后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这时扬声器不是长鸣了,而是嘀嘀的响,测内存供电发现电压在2.65V和2.57V这间不停的跳变,再把内存取下,扬声器又是长鸣,这时测内存供电电压一直稳定在2.58V,不知该怎么办好了。
诊断卡代码

网友:
插上内存后跑什么码?
[
]

网友:
775主板不是用DDRII吗,内存供电电压是1.8V 吧

网友:
775早期的915也是用一代的,945系列才是二代的~!跑C1总比路00或FF容易修吧~!!!

网友:
也经常遇到电压在某一个值左右晃动,静等高手解释

网友:
内存换过试过了,在电压跳变的时候,诊断卡上的C1也是不停的在闪烁电源也换过了。

网友:
刚才把内存供电管也换了,电源也换过试过了,故障还都是一样。不装内存喇叭长鸣,装内存喇叭就嘀啼的响,C1来回的跳,内存供电电压也跳

网友:
刷BIOS试试能不能解决

网友:
电压跳就不对。。不上条子是稳定的。上了就跳。。先换掉旁边的电容。。和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