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325-A7主板有时在内存能过去 有时不能过 过内存后 ...
映泰NF325-A7主板有时在内存能过去 有时不能过 过内存后也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7-11-14):
映泰NF325-A7主板有时在内存能过去 有时不能过 过内存后也进不了系统 应该查哪 是CPU座的问题吗
进不了系统

网友:
弄个卡试试看,这样你说的也太笼统啦~~~~没弄明白什么意思
把内容说清楚一点!!!!大家就会帮你~~~~~

网友:
大该是桥的问题 虚焊为多

网友:
NF3的主板内存是直接和CPU连接的吗 没进桥里边 理解的对不对
NF3的主板内存是直接和CPU连接的吗 没进桥里边 理解的对不对 和桥有关还是和CPU座有关

网友:
当然和桥有关了,不过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换条内存试试呢?你这样问问题我们也只是帮你猜迷,呵呵

网友:
CPU集成了内存控制器。CPU座空焊。

网友:
换CPU试试,不行就换IO!!如果换了IO不行估计就得考虑到桥了!这主板我修过N块了.基本都是不加电!换了IO就好.你这问题到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