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电源IC有问题,不开机.

楼主(2007-11-14):
今天我拿到一块华擎462主板,我量了一下电压正常有1.45V,复位,时钟也正常就是不开机,后来我用示波器理时看到给CPU供电的电感没有双波,我摸电源IC发烫,我以为是电源IC有问题,就给它换了,后还是一样,没有办法了,就看了一下发现电源IC旁边的小电阻发黄,但是它的标示值看不清了,我不知到是多少欧电阻,就有一个十欧的电阻,没有想到一开机电阻就烧了,我不知到怎样办,那们高手给我一个办法了,怎样才能让这板能起死回生啊!

网友:
各电压时钟复位正常,不开机你刷过BIOS了吗?可能你换掉的那个不是电阻

网友:
查有没有与小电阻连接的贴片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