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修好了个刷不上800*600的9550的显卡

楼主(2007-11-14):
今天遇见了一块9550的公版显卡 一切正常 进系统认驱动时 刷800 600 桌面没图表 就半个画面在中间 没死机 不过也没反映 拆下看看 发现2700有人动过 不是太新 由于以前也遇见过这种情况 都没好 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换了换 竟然进系统刷800 600正常1024 768 也没问题 没想到竟然修好了

网友:
怎么修的?????不知所云.垃圾贴.鉴定完毕

网友:
有个问题.2700是什么

网友:
就是阿这句话真好,,,,你是怎么修好的~~~都没有说清~~~一句话就好啦~~~让我们这些新手怎么学阿~~~一块主板怎么怎么就修好了

一个显示怎么怎么就变好啦   你这事弄的让人不舒服    头疼  看了半天没看懂个大头小尾巴.....................哎又头疼

网友A:
更换显示卡的 27.00M的晶振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显示卡的 27.00M的晶振修好的.

这样的回答着实让新手  满意   但如果能有一个图就更好啦~~~新手对你们这些数字还都不太了解~~~如果有一个图片(再把图片修理一下打上记号)那就做到完美无缺啦  不过还是要感谢啦~~~

网友(2008-04-28):
怎样修呢?说一说!
要通过现象找本质。
现在的显卡GPU和显存虚焊的很多

网友:
........事晶振啦

网友:
我的和你一样,试试换晶振啦.

网友:
换晶振也可以修好分辨率不能调节的故障?学习了,到时候实践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