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惠科唯一 775CU彩显故障

楼主(2007-11-14):
惠科唯一 775CU彩显,打开电脑还没有进入桌面时,显示器显示图像正常,一进入桌面的画面时,显示器显示的图像的行幅就变小了一半,而场幅则变大了许多。把显示器待机开关关掉过一会再打开,显示器显示的图像有时能正常显示不到一秒然后又跳变到故障状态,但显示器连接到电视盒则一切正常。
主板上有:  HKC2511、    S1D2511C01-A0    H7727TV、
存储器:AD81C
显像管尾板上有:VH448AC    LM1267NA、
ZRX-002    0451AGCOV2
显像管是三星的
经检查发现R311A(橙橙黄)变大了,更换后的情况是:打开电脑还没有进入桌面时,显示器显示图像正常,一进入桌面的画面时,显示器显示的图像的还是行幅就变小了一半,而场幅则变大了许多,但把显示器待机开关关掉再打开,就能正常显示图像,如果用万用表测SID2511集成块的15脚电压(或用起子碰一下SID2511集成块的15脚)就又成故障那样,把显示器待机开关关掉再打开或多关、开几次,一切又都正常。因没有图纸,现陷入困境,
求助各位师傅帮忙提供此机图纸或指点,不甚感激,谢谢!

网友:
会不会跟刷新率有关呢?

网友A:
检查B+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查了,跟刷新率无关。

引用 网友A:
检查B+电压是否正常?

B+电压是52V,正常时二次电源B+是110V,不正常时B+是52V。

网友:
不正常时应该是二次电源没有工作,检查相关电路没虚焊的话试换KB2511

网友:
引用 楼主:
惠科唯一 775CU彩显,打开电脑还没有进入桌面时,显示器显示图像正常,一进入桌面的画面时,显示器显示的图像的行幅就变小了一半,而场幅则变大了许多。把显示器待机开关关掉过一会再打开,显示器显示的图像有时 ...

没有进入桌面前,显示器图像正常,说明在640*480模式下显示正常,而进入桌面后图像变化,说明在800*600或1024*768下不正常。同时外接电视盒也正常,而电视盒的分辨率也应该是640*480,所以检查重点应放在S校正电路和行幅调整电路。
显示器的S校正电路是由MCU直接控制的,而几个S校正电容的组合是由HV信号来确定的,所以该问题的重点还是检查S校正电路的控制管和MCU到S校正电路之间的相关电路。

网友:
重点检查升压电路,及S效正电路.

网友:
换换升压电容试一试250v47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