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帮我看一下.我手上的诊断卡可以用来测试主板吗?

楼主(2007-11-14):
各位大哥,你们好.我手上有 一个诊断卡,型号是PI0049E,是以前自己买的。但我学修主板是刚学的。也刚来这论坛.我想问一下,我现在用这个诊断卡能诊断主板吗?谢谢大家了.下面我附图了.因为我准备好工具我马上想自己动手实践了。主板我自己坏的多有一箱子了。
嘿嘿..
主板

网友:
在线等回答。对了我是新手,请大家多多关照.我是刚来的.刚学修主板.

网友:
用是肯定可以用了!打个比方,自行车也是车,宝马也是车,想开什么车就看你自己了

网友:
哦,好的。谢谢了。我是怕这个不能用。呵呵。以前从别人手里买的.好几年了.,怕不能用。呵呵

网友:
是2位卡,可以用啊!

网友:
就是对新板 支持 和兼容性, 可能会差不多。比如不能过26 。跑码跑不完。我前一些日子买的一个俄罗斯的很好用。虽然也是两位的。

网友:
这个版本的测试卡有点老了,不过能用.对于某些板可能兼容性不是太好

网友:
同上,另见意再买一块4位卡,交互使用

网友:
先确定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你在能开机的板上跑得正常就是OK的拉。你不会连一块开机的板都没吧?

网友:
呵呵。可以开机的很多,,有几十台.坏的也有几十片,不过这主板我是刚学的。现在还不懂,请大家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
这个卡跟我用的一样,10元钱买的,到它的网站看了居然不是专门搞电脑的,我倒~~~.一般用它来测电源电压是否正常,省了万用表一个一个电压的量.

网友:
最好不要用,这是最便宜的那种,好多时候数码管连亮都没有。

网友:
这个也可以将就了,这东西容易掉,以前我还买好的来用,掉了几块后就买这种10元的来用了,掉了也不心痛,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种卡效果不好,买个鑫弟的也才40

网友:
我们把测试卡忘到电脑里面,过了些日子他电脑又坏了,拆箱一看, 半年没见的测试卡找到了,
我用的就是这样的, 最便宜的, 凑合能用

网友:
这个诊断卡老了点吧!对一些新板子的兼容性肯定不好的!注意点哦!

网友:
建议新手用PT090,这样你才能对代码有一定的了解,LZ发的卡一般只能跑到26。

网友:
我们这里用的ST-8666的很多,它很小,有两组数码灯,可从上面和侧面看,很方便的

网友:
一直在用这样的一块.我还有一俄罗斯的

网友:
可以用的 只是精确度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