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威刚512DDR内存

楼主(2007-11-14):
有一条威刚DDR512M内存,点不亮,我用一条好的内存带这条内存,用光盘盘的RST检测又完好,没有显示有坏的颗粒,然后我单独再测这条内存居然也可以亮,但放着几个小时后再试又点不亮了,换主板都一样,请问哪位朋友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此故障应该是内存的PCB板坏,换板就成了

网友:
用橡皮胶擦干净一点金手指看看

网友:
内存上的SPD坏了 我们常说的内存的BIOS 坏了

网友:
内存板太差劲了,换个好点的试试

网友:
我同意这种讲法!!先用天那水洗净.吹干.再用橡皮胶擦干净一点金手指看看!!

网友:
好的专业的东西,谢谢分享了

网友:
到底是板还是SPD坏,金手指都插得发亮了。

网友:
内存板太差劲了,换个好点的试试..内存板太差劲了,换个好点的试试

网友:
内存的PCB板坏了

此故障应该是内存的PCB板坏,换板就成了.焊接接触不良.

网友:
长见识了,好好学习.自己修好了三根内存,都是换PCB板.

网友:
同意楼上的,金手指一定要擦干净的,要不修也测不出来

网友:
从新焊接一下,试试吧,不行,再换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