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845GL开机走C0 已解决 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11-14):
今天修顶星845 加电走c0
1. 32.768晶振起振 cmos跳线正常 可以正常开关机 (个人认为可以正常开关机为修主板的前提条件)
2.测主板各电压。时钟、服位正常
3.打cpu到nb ,nb到内存 的ad正常
4.刷bios   注:此板bios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在sb旁边
刷完bios焊在主板上后可以了,并且点亮主板了,反复重启了大概3次后又回到了当初的情况,后来想了下会不会是bios线路上某电容漏电,经查ok。
后来又重新用风枪吹bios后又可以点亮了,当温度散去后又回到了c0
5.换32.768 不行   换谐振电容 也不行, 后来谐振电容上又并了两个电容后,可以正常使用大概5分钟,心想可以了可是又不行了
6.最后用风枪在南桥上加热后,此版修复

虽然此版修复了,但是不明白南桥氧化为什么开关机正常,是哪些信号影响了读取cpu,请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
正常来说走C0是不过内存,你却加焊SB修复,可能问题还没完全解决

网友:
如果从诊断卡说明书上看c0似乎是内存不过,但是开机就c0可以肯定是cpu不开机了,并且我也用示波器测试了有关有没有读内存的信号,都表明是cpu不开机

网友:
另外声明,此版已经反复用了一个下午,经过了很多次的反复重启开关机

网友:
由此说明,有时主板检测卡的数码并不准确。

网友:
好的专业的东西,谢谢分享了

网友:
把NB也吹吹吧~!提个见意~!!!

网友:
二楼的老兄,不要误导哦,CO是CPU不过哦,不是内存,

网友:
845GL的主板CO是不开机。我修过!

网友:
开机C0相当FF、00;
开机后信号CPU——NB——SB——BIOS,南桥虚焊,SB——BIOS信号不良,CPU不启动。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要是我修可能就修不好了.

网友:
这种遇到过..有可能是CPU座子的问题咯

网友:
cpu的座子肯定不会有问题的,如果是的话就不用加焊sb了,还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昨晚放了一晚上今天早上上班后第一下没点亮,走b0换了条内存就好了,我怕不稳定就重新加焊了sb,到六点下班的时候重新加电后ok,此板到此彻底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