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显示器故障,求下思路

楼主(2007-11-14):
开机无反应,估计电源部分问题,测300V电压正常,启动电阻正常,38427脚电压13V,8脚和6脚都没有电压,次级那边有电压,怎么回事呢?
6脚没电压,次级怎么会有电压的?想不明白

网友:
什么机型啊?除非有辅助电源,不然不可能有的
那里有电压?

网友:
开关管是好的吗? 你把3842换了试一下哦 300V电压经过两个电阻直接送到3842的6脚,8脚是基准电压5伏

网友:
3842的启动电压应是16V以上吧,3843才是12V,应是启动电压不够吧,在我的记意中是,不知对不对

网友:
3842换过了情况一样,开关管没有问题,B+有50V,行管B极无电压

网友:
行 断开是否次级有电压,在查开关是否坏了,仔细查查

网友:
7脚电压底于14v且跳动,故障一般为:负载短路、电源开关管栅极对地稳压二极管(18v)击穿、开关管源极接地电流检测电阻坏;7脚电压低于16v且固定,一般故障为:启动电路、保护电路、3842本身;

网友:
B+有50V,其它次级电压正常吗,正常的话就不用管3842的8脚有无电压了,(虽然我不信)看行场扫描IC有没有工作条件

网友:
看下升压管  和灯丝的电压

网友:
负载有短路会造成这样子的吗?
断开负载应该从哪断呢?
我想断开再测试一下UC3842各脚电压看

网友:
次级都有B+电压,还查什么电源啊 。行管没供电,查二次电源供电电路呀,行场芯片供电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