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不显示

楼主(2007-11-15):
大家好,我是新手,诊断卡不显示数字下的小灯亮,怎么回事?

网友:
那应该是CPU通不过,检查CUP的主供电

网友:
CPU也加电啊,怎么测它的主供电?

网友:
先找个师傅去,或者到新手阅读区看一段时间。实在缺乏常识,CPU不加电难道放在那儿摆样子?!

夜雨十三天的一个说明:
我说下一般DEBUG的故障诊断

CLK应该是应该是常亮~
如果不亮是没时钟 要考虑主供电是否正常!
如果微亮是时钟偏低!一般要考虑核心供电是否偏低!
时钟电路本身故障率相对较小~

RESET 正常应该是触发瞬间亮一下就熄灭!
不亮 或者常亮都是复位不正常!
首先要检查主板的供电 时钟是否正常~
然后检查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至于BIOS灯 其实是个很有用的东西~
如果BIOS灯一直熄灭 没有亮过~一般说明CPU没有正常寻址到BIOS~
检查CPU 北桥 南桥的工作条件~及相关线路~
也可以通过看BIOS灯的闪烁来判断当前检测或档的位置~
也可以通过示波器去打PCI AD线的信号来判断~
当然 这个是很需要基础和天分的~
那天在群里断箭问了这个问题!他自己实验了几次就明白了~
这个需要自己去理解的~语言说不清楚~靠大家的悟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