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主板启动不显示,请高手赐教

楼主(2007-11-15):
今天修一主板是顶星TM-845GLM,能启动但屏幕不显示,诊断卡跑码最后是6F-AA-7F,停在7F不动,屏幕黑屏,看了一下诊断卡说明

书没有7F这个码,请高手赐教维修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手摸了一下CPU已发热,判断硬启动已经完成,谢谢各位高手,来这里真能学到好多知识。

网友:
7F能启动了啊~!看键盘NUMLOCK灯会不会亮,会亮的话就是显示这方面的问题啦~!

网友:
查看下是不是显示器 和显示卡有问题。

网友:
主板诊断卡我有好久没用了。都忘了该怎么用了不过有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手触摸芯片是否发热工作。有些不大的问题都能判断出来。象这种问题一步步的排除都能解决的!先从插头查起吧~

网友:
先刷BIOS,再换IO看看

网友:
回复3楼,键盘灯只闪一下即灭,显示器是正常的。

网友:
6F-AA-7F这几个码 要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把内存拿下了看能跑到哪
就知道cpu能不能工作了

网友:
跑到时候7F先关一下机看看,可以关机应该是显卡不显示!重点查一下这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