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的内容摘要.

楼主(2007-11-15):
  看<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的内容摘要.
939支持双通道,754的不支持双通道.
amd athlon 64 cpu内部已经整合了内存控制器,主板上的任何两个设备或者说两个点,进行数据传输时,要求两端电压和频率必须是相同的.
sata采用点对点的传输协议,所以已经不存在主从盘的问题了.

网友:
另一种方法,也是烙铁将焊盘拖平,然后将i/o的引脚与焊盘进行对齐,固定四边的引脚,然后用烙铁和锡丝配合对引脚进行加锡,加了充分的锡后,将主板竖起,用烙铁的斜头与引脚处进行接触,并小范围地向外移动烙铁头,利用锡的拉力和重力的作用,使锡进行流动.

修不来主板 -5 回家温习去!不要灌水!

网友:
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没事,打字温习下而已

网友:
都不是在提问来着!

网友:
修不来主板
这不挺好的吗,要点啊,交流下有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