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CD黑屏问题(在线等)

楼主(2007-11-15):
有个联想17的LC型号是 LXM-L170H  开机5秒后机子就黑屏  但指示灯还亮,是那里的问题呢? 高压板和电源板在一起集成者呢   谢谢各位请帮个忙!!
黑屏后指示灯还是绿色的??

网友:
先搞清楚显示器的工作原理,指示灯能告诉哪些信息,背光是如何工作的?为什么会黑屏?把这些搞清楚了,看到故障现象就能判断出具体部位了。

网友:
二.黑屏

   A.首先要确定是主板问题还是背光板问题,可查看指示灯有无反应,如果连指示灯都不亮,则要查看主板电源部分

      1.用万用表测量各主要电源工作点,保险丝是否熔断就要断开电源,用电阻档测量各主要电源工作点有无短路,出现短路就要仔细找线(是否线

         路板铜箔短路)和各个相关元器件(是否损坏,是否连锡)

      2.如无短路现象,则可参照白屏现象维修,保证各工作点电压和信号的输入与输出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B.如果主板的工作状态都正常,就要检查背光板

     1.检查主板到背光板的连接有无接触主良

     2.用万用表测量背光的电压,要有12V的供电电压,要有3.3V-5V的开关电压和0-5V的背光调节电压,背光的开关电压最为重要,如果出现无电

       压或电压过低,要检查CPU的输出电平和三极管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注意有无短路现象,必要时替换各元器件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这个帖子仔细读一下,感觉液晶的问题还是能找到故障点的,可惜放在这里像没用一样!!

网友:
晕都 是版版  超版 回的信阿   看来我这个小混混只能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