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5):
我有一块V星KM400的主板,开机花屏,进入BIOS也是一样花屏,由于是集成显卡以为是内存问题换了也不行,又在AGP槽上插上独立显卡照样花屏,现在只用PCI插槽的显卡能用不花屏,可那显卡性能太差了,那为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BIOS我也刷过了也不行.
显卡
独立显卡

网友:
扫扫灰先~~~~~~~~~~~

网友:
看北桥2.5V 1.5V等供电正常不

网友:
那就可能是北桥了,加焊一下吧

网友:
看北桥2.5V 1.5V等供电正常 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北桥的问题应该加焊北桥,不好使就没办法了

网友:
北桥不良

网友:
看下北桥各南桥的供电正常不,供电滤波电容有无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