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50装驱动就黑屏死机

楼主(2007-11-15):
有一块9550显卡不装驱动什么问题都没有都能正常显示,可是指要装上驱动就黑屏,然后好像死机, 必须关机在开机然后就不能进系统了,过了进度条就黑屏死机,但F8能进安全模式,请问哪位高手能帮我解答一下是哪里的原因怎么维修,谢谢了在线等

网友:
先查供电有没有问题,打下金手指值,电容有无不良,重点查主控

网友:
供电没问题都

供电都没有问题,你们说有可能是BIOS的事吗,那位能教一下怎么刷显卡的BIOS啊,我都不知道我的这块显卡哪个是BIOS,请指点一下,附上几张图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驱动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不是驱动的问题还是应该从显存入手//

网友:
你的图太不清楚了不过你的BIOS应该是最后一张图的右上脚的8脚芯片

BIOS其实很好认你看见什么25XX512啊  25XX001 25XX010之类的都是

至于刷BIOS网上很多不过BIOS资料要自己下或者找相同的卡对刷

实在不行的话去买个编程器吧不过一般的不行至少也是LT-48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