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诊断下,我的本本屏幕的情况。..谢谢啦

楼主(2007-11-15):
我的本本屏幕前几天用着变模糊了,,屏幕发白,四周比中间亮..可以看到里面的东西,但是很糊,鼠标过处有拖影..屏幕上盖有滋滋的声音,现在开机的时候屏幕中间还会有线,刚开始的时候一会就会恢复正常,,现在基本恢复不了正常了。..请问这样是什么情况?请高手诊断下。..

付图..

网友:
如果亮度不可调,检查背光供电的高压板,上盖中只有高压板,估计声音属于高压打火.别长时间的开,小心灯管被烧坏,可能的话换个高压板.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朋友的回答...我现在外接显示器使用...有的朋友说是灯管问题,灯管应该没问题吧...还有高压板自己能换的吗?

网友:
刚刚试了下,,亮度是可以调的...调最暗,看得更清楚...这样的话又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楼上朋友,当然是屏有问题了..主要是哪里的问题呀

网友:
先区别声音来自哪里?,高压条自己可以换的

网友:
声音来自机子顶盖的最上面部分....就是屏幕上面.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不关高压与灯管的事.

网友:
楼上朋友,那解决方法就只有更换屏幕了?再请问下,这样的屏幕一个大概需要多少钱?

网友:
你的本本屏是一条亮线吗?那可以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回10楼朋友...有时一条,有时不止..但是开机的时候有,,一会就没了,,有时不会有...

网友:
根据你发的图,显示还算正常,四周亮的地方是灯管,证明灯管过亮,有高压打火声音基本认为高压过高,故障应该在高压或高压板控制,如果屏的问题灯管亮度应该正常,也不会有声音的,拔掉高压线观察下显示是否正常,此时无背光,显示正常的话屏就是好的 ,毕竟屏很贵不要轻易下结论,忘了问了,什么机子?

网友:
谢谢无敌朋友的耐心解答..机子是SONY的..发生这样子情况之前,,吱吱声明显有比以前大,,但是我没去在意,,我以为是硬盘还是某个地方的声音,声音过大的情况持续有1周这样子吧,屏就变这样了,
因为没保了,听说送保等于送羊入虎口,所以想自己想解决了....顺便拆机拍点照片上传与大家分享下.
再请问下我担心的,拆机有没有危险?我有点怕,里面是不是有高压?

网友:
今天有朋友说是屏线问题..屏线问题的话是这样的么???不是听说如果是屏线问题的话,拍下屏幕会闪什么的,有反映,,我这个不论怎么拍都没反映哦,一直是这样。.郁闷...

网友:
应该是灯管问题。。换灯管试下

网友:
先确定是哪里发出来的声音 灯管的绝缘头击穿漏电也可能发出声音的,高压漏电也会发出响声
建议你拔掉灯管 或者外接一根灯管再听是不是有声音,你说屏的显示问题你应该先检查屏的主芯片是不是有发烫,如果发烫、就是屏的主芯片坏 还有加焊一下屏的接口

网友:
你好,,回楼上..声音来自最上端...就是屏竖起来的话,就在最上面那里...

网友:
关于你的问题,建议在不加电的情况下,短路下BIOS电池.还有拆机基本没有被电到的危险,建议不熟练还是别拆,以免故障扩大,可以找熟悉的朋友来帮帮忙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
谢谢无敌朋友的提醒..
不过奇怪的是....今天屏又好了,,,玩起魔兽都没问题...不过搞笑的是,怎么魔兽也变宽屏了,,以前都是只能看到中间四方型的,旁边2条黑的..........
是不是我停了一段时间没用.它又自己变好了... 因为我现在一直都是外接显示器在用...屏也没去动它
这样的话,是哪个部件出了问题才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面盖上的吱吱声依旧存在,虽然不是特别大省(就是要趴上去听就是了)...但是明显超出了原来的界限...对了,那声音吱得带点沙哑...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最有可能的是屏线了,其次是高压条,可以漫漫翻动屏并观察图象是否变化.

网友:
晕,我把屏翻来翻去,没问题。..机子也搬来搬去,,,今天正常了一天,一点问题都没有。..郁闷死了,,,
呵呵,不会是回光返照吧...

网友:
接触问题的话,今天动下会有反映吧...我记得上次有反映是进游戏..用着都好好的,进到游戏就变模糊了.进游戏也就是屏幕闪下.....会不会是虚焊的问题呢?

网友:
你魔兽变宽的原因是是你用的分辨率的事,因为你以前用的是外接,和你笔记本宽屏的屏幕是不一样的.或是你的屏幕可能更糟糕了
我想是和你屏上面的芯片有关系.我建议你还是抓紧修理的好,象你这样只能让故障越来越严重.到时候你能换屏幕了

网友:
今天碰到了你本本一样的问题,屏幕过亮,伴随着刷新速度慢,刚开机有线但慢慢消失,这个不是高压条的问题,也不是灯管的问题,问题出在屏的接口,屏线,显卡的接口,任一接口接触不良均会造成这个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压板自己能换的吗? 可以啊 你买个就可以了 就 两个插头 高压板 也就 几十快钱啊

网友:
收益不少

网友(2008-01-12):
如果是屏的最上端有声音.这种情况 就有可能是屏上的主控芯片坏了.也就是说是屏坏了

网友:
一般发出来的声音有两个呢,一个就是高压板的高压包,还有一个是屏的灯管会发出打火的声音,可看到你说后来好呢,我感觉就因该高压板的问题可能性大一点哇